维修技嘉牛人进

楼主(2017-09-04):
之前也  发过类似帖子,但是没得到答案。
     GA-H61M-DS2   V3.0     CPU没电压,秒掉电  ,95836有供电 和 EN。求ISL95836时序。
知道的 解答 。闲人勿占楼

网友:
我也在修一块,掉电,不出CPU供电

网友:
大神出马

网友:
我之前修过技嘉b75掉电没有cpu电压的,是因为cpu供电芯片没有收到vttpg,中间一个三极管坏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先拔掉CPU供电看看会不会秒掉电,有可能CPU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拔掉CPU供电看看会不会秒掉电,有可能CPU短路了

反复重启,无电压

网友:
再次重申 ,芯片时序。重奖

网友B:
检查下ISL6609驱动芯片 挺多的6609

网友C:
测量下CPU_PG信号是否正常,且是否被桥接收到。

网友:
桥挂了 几率比较大     技嘉的 妖板

网友D:
供电 开启正常了  不出电压  测一下SVID的波形   如果有波 就换芯片  如果没波 就测SYS PWRGD信号

网友:
先刷个正确的BIOS,查查IO脚的PWROK3.3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芯片的收到CPU发出的svid才会开启CPU供电,测量一下svid的波形吧

网友E:
apwrok 也就是io发出的pwrok1信号。这个信号在io收到atexpg以及自身检测5v 12v 3.3v正常后才发出给桥的。重点查vin2 vin 3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pwrok 也就是io发出的pwrok1信号。这个信号在io收到atexpg以及自身检测5v 12v 3.3v正常后才发出给桥的。 ...

vin2 vin 3都是2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vin2 vin 3都是2V正常

关键是秒掉了之后还会重启吗?不会重启直接进入s5状态可以查温控,或者双路5v供电管子周围信号,p_EN。会重启查芯片的svid那vtt上拉的三只脚。以及楼上说的cpupg ,看看pcie a13 a14时钟出来了没。没有的话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ISL6609驱动芯片 挺多的6609

这主板没有这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下CPU_PG信号是否正常,且是否被桥接收到。

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 开启正常了  不出电压  测一下SVID的波形   如果有波 就换芯片  如果没波 就测SYS PWRGD信号

SYS PWRGD有3.3V

网友C:
如果CPU_PG信号桥没有发给CPU,那CPU都不能发出SVID给电源管理芯片,自然就没有核心电压可以产生。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CPU_PG信号桥没有发给CPU,那CPU都不能发出SVID给电源管理芯片,自然就没有核心电压可以产生。

需要测量哪些条件

网友G:
技嘉H61没有CPU供电的 有开启信号的  真的没有修好过  遇到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嘉H61没有CPU供电的 有开启信号的  真的没有修好过  遇到很多

大多数修不好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了  前面的PWROK  DRAMPWROK   bios都搞了   12V 5V检测都正常 就是死活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需要测量哪些条件

你先测量下时钟出了没有,没出时钟,肯定没有CPU_PG发出,更别谈CPU核心供电了。

网友H:
其实就是三极管坏的,这板有通病的,还有你bios确认好的没,h61以上的板不能按以前的时序修了。

网友:
我也在修一块,掉电,不出CPU供电,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这个芯片需要 供电  开启,SVID有波才会输出,如果没有SVID 反向查没有发出SVID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就是三极管坏的,这板有通病的,还有你bios确认好的没,h61以上的板不能按以前的时序修了。

请教是通什么信号或者电压的三极管

网友:
95836也有坏的时候

网友:
就因为坏的太少了,我们都不去换它.然后一条一条路的去找,把它忽略了. 我换好过不少.

网友(2018-02-05):
关键是秒掉了之后还会重启吗?不会重启直接进入s5状态可以查温控,或者双路5v供电管子周围信号,p_EN。会重启查芯片的svid那vtt上拉的三只脚。以及楼上说的cpupg ,看看pcie a13 a14时钟出来了没。没有的话桥挂了

网友:
直接找类似的贴,不难啊

网友:
这个主板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仔细排查 不然很难搞好  按照时序电路排查

网友:
确定1.8PLL正常,0.9VSSA正常,看看VBOOT线路的三极管,拆掉看看有没有CPU供电,依稀记得是那排的最上面那个三极管DQ19

网友:
或者直接更换DQ16和DQ17,还有Q28和Q29,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