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反复重启,求教。

楼主(2017-09-04):
如题,开机掉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无从下手,求教各位。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不好搞啊    反正还是慢慢研究,,,,,,

网友:
南桥。或者电路。再就是EC。我上会做的南桥没好,换个南桥好了

网友:
说下这板子目前存在哪些供电,存在哪些信号,你光这样描述,没人能帮的了你。

网友:
这种问题,先刷一个 BIOS看看再说哦

网友:
测电压  刷BIOS    先做一下  看看有没有哪个电压是没出 来的

网友:
这个主板缺电压也是反复重启的,慢慢查了。。

网友:
822 电阻坏的多。。。。。。。。。。。。。

网友:
这个问题刷个BIOS看看先。。。。。

网友:
能显示跑码吗,或者上面所说刷个BIOS是没错的

网友:
刷BIOS 换南桥··············

网友:
反复重启,掉电的先测各点供电正常,条件满足,修桥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可以先查供电 看各上电路供电是否正常,缺少供电就会无限重启 如果供电全正常,可以看一下时钟和复位 最后看一下BIOS

网友:
学习了   以后会注意的                                1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试                      1

网友:
\先检查电压                      。。。。。

网友:
供电都出没,u供电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