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ASUS GL553VW 主板CPU供电,主供电烧了,开机正常,但是进不去系统掉电

楼主(2017-09-04):
首发 ASUS  GL553VW 主板CPU供电,主供电烧了,开机正常,但是进不去系统掉电,进PE也掉电,,装电系统每次要进桌面掉电。刷BIOS 也这样。进BIOS 很久也不掉电,一开始换电容和别的都不行,最后 还是没弄干净,CPU 电压都出来,最后还是复合场馆,有脚连接复合管主供电不稳定用锡焊连起来就行,因为这个机器没有图纸,所以无法提供,点位也没有,只有BIOS
上传图片  维修的地方供大家看。  另外提供原厂BIOS 给大家  希望版主给我原创币 让我换金币,金币,金币

网友:
还没有修过楼主的机型啊!!遇到了想着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的金币感觉比下载分还要紧张!!!!

网友:
加分移动到BIOS板块了 原创币需要精华帖的

网友(2019-02-24):
请问下这机子vccgt是亮机后有还是开机就有的?我的没有vccgt电压,刷了几个都一样,

网友(2019-04-26):
一样的机器,有时能亮机,有时开机还没亮就掉电 ,怎么解决我没看懂啊

网友(2019-09-24):
碰到一样的了,有一路供电没有,发现芯片没有开启电压。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2019-11-22):
没有PDF图纸还是不太好修的

网友(2020-05-06):
看看这个机器不出VCCGT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2021-02-23):
感谢,BIOS好用,302版本的

网友:
BIOS刷上秒亮,就是你说的掉电不是很理解。

网友(2021-04-25):
最后搞了哪里不断电的,我这里的这台就是温度高了,就断电,也是被上家修了CPU供电

网友(2023-02-22):
ASUS 板号GL753VE  BIOS刷了。所有供电都正常。刚好来到滚动条这里就掉电。然后再触发。触发不了。要断电。然后才能触发。如此反复。。BIOS下就不会掉电。。。我感觉我的故障点是不是跟你的一样呀。。

补充内容 (2023-4-19 17:04):
我加焊CPU声管用了一个多月。又出问题了。我现在把CPU场管全换了。还是一个鸟样。进系统掉电。BIOS下不掉电。不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