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款IPAD(a1822) 阴阳屏 维修思路

楼主(2017-09-04):
接了一台最新款IPAD(1822),说返厂维修被发现进水不开机 直接拒保了。
然后巴拉巴拉一堆 开始维修,处理发霉的地方开机后!发现阴阳屏了!

1.IPAD阴阳屏很多关二极管的问题,我当然直接换了2个还是不可以!尴尬了 - -!
2.这个pad的显示座子和ipad5(air)一样!

维修流程图如上,所有IPAD 基本上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修复 无灯光 阴阳屏(一颗灯珠亮隔一颗不亮)

搞定收钱!我的微信13147364444 欢迎坛友们交流进步!

网友:
!!!!!! 不是扣下来屏幕测16.5V ,是把屏幕装上测,要不然测不到!

网友:
不是扣下来屏幕测16.5V ,是把屏幕装上测,要不然测不到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你们那边的苹果平板电脑收的价格如何我这个地区的收的价格不好。只要300  400百多人家都不修了

网友:
把屏幕装上测,要不然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你们那边的苹果平板电脑收的价格如何我这个地区的收的价格不好。只要300  400百多人家都不修了

我维修人员基本100-150-200-300、配件另算 不加钱

网友:
说到底还是得考虑升压供电能不能到屏上。就这样一个思路。在这个思路下,涉及到二极管,电感,甚至座子等等。

网友B:
遇到过,但没修过。一颗一颗灯珠的遇到过几台。都是一组背光电感发热。就直接拆了个电感。就这样给客户了。下次换个二极管试试。

这个也没修好就这么还给客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但没修过。一颗一颗灯珠的遇到过几台。都是一组背光电感发热。就直接拆了个电感。就这样给客户了。 ...

装屏测量两组大电感的 电压、不升压的那组就给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装屏测量两组大电感的 电压、不升压的那组就给换了

换什么?二极管?现在想想。 我遇到的都是短路的。应该 是升压电感发热。现在想想有可能是背滤波电容问题。我是直接拆了升压电感的。。。二极管坏了应该不会短路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什么?二极管?现在想想。 我遇到的都是短路的。应该 是升压电感发热。现在想想有可能是背滤波电容问题 ...

拆了电感测一下就知道、只要修好过一个 剩下的就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电感测一下就知道、只要修好过一个 剩下的就很简单了。

说的有道理。下次遇到修一下。。。PAD修的不多。。

网友: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