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85w 主板有个内存槽不认内存!!!

楼主(2017-09-04):
一块映泰B85w自带跑码灯的 主板四个内存,其中有个内存槽不认内存,槽子里面都清理干净的,另外三个槽子没有问题。如果单插一根内存在那个不认内存的槽子里,就会报55,不插内存也是报55,可见这个槽子是不认内存,但是该插槽的几个条件 1.5v电感上正常,负载供电0.75V正常,SPD供电3.3V正常,基准电压0.75V正常,SMBUS3.3V正常。所有条件都正常。但这个槽子就是插不插内存都一样。而且如果和另外三根一共4根内存全部都插上,也会不认内存,跑码到55。如果把不认内存的那个槽子上的内存拔掉,只用另外3根内存就可以正常亮机。晕我也搞不懂原因了!!请各位帮我看看吧!

网友:
那就是数据线  地址线有问题了  看看CPU座子

网友(2024-05-06):
如果cpu是好的话,建议查查内存槽到cpu的地址线有没有某一根开路或者短路(或者阻值明显不同于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