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 LM 卡LOGO 求助

楼主(2017-09-04):
联想G31 LM 卡LOGO 求助  放一晚上 第二天可以用 关机再开就不行

网友A:
对于这种G31板子卡外设,一般都是先拆外设,换时钟,换IO,最后就是82801GB的南桥要不要考虑换个。可能我写这么多,最后给人感觉就是,这么麻烦,那我还是换主板好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虚汗了啊,先加焊一下南桥再说哦

网友:
板子不贵  换个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就可以换板子了   其实g31这个板子也不便宜    就是有的用不住

网友:
以后遇到了,就可以借鉴了,666,,,,,,,,

网友:
看诊断卡跑什么 38 的话就换桥 3c的话就是声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G31板子卡外设,一般都是先拆外设,换时钟,换IO,最后就是82801GB的南桥要不要考虑换个。可能我写 ...

对于大神来说  字典里没有换板这两个字

网友:
G31   GB的桥  坏得很多   先排除声卡 网卡  COM口芯片  最后再干桥

网友:
首先排除外设,然后再刷个BIOS,然后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大神来说  字典里没有换板这两个字

句容你自己就是大神

网友:
这一款多半南桥了,有时加焊下也能撑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