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US U2-815C投影仪不开机,开机后状态灯红灯(STATUS)停五六秒闪一次

楼主(2017-09-04):
PLUS U2-815C投影仪不开机,开机后风扇转动2-3秒就停了,电源灯绿灯闪一会就常亮,状态灯(STATUS)红灯停五六秒闪一次。
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灯泡有没有问题,灯盖装好没,有灯的话先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灯泡有没有问题,灯盖装好没,有灯的话先换一下试试

灯泡测试过了能亮,没问题,灯盖也检查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