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楼主(2017-09-04):
品牌:联想、
型号:Z475
故障:不触发
拿到主板接可调电源有待机 按开机建  开机面板上面的灯一亮就灭 这不是短路保护
测电感也不短路 再通电还是这样 测待机3 5V 都有 通电触发一瞬间 保护之后测电感短路 不够用 一会就正常 我感觉应该没有坏吧待机芯片
这种情况咋维修 还真没遇到过 不知道怎么修了
大神指导指导  小弟先谢谢

网友A:
           触发掉电后能再次触发么?

网友B:
EC坏了吧,你换个EC看看,或者刷BIOS

网友C:
你可以考虑一下3 5 伏的滤波电容,可以换一下试看,我记得这个机子都有这儿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考虑一下3 5 伏的滤波电容,可以换一下试看,我记得这个机子都有这儿毛病!

已经换完了 现在好了   是硬盘供电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坏了吧,你换个EC看看,或者刷BIOS

不是EC更不是BIOS  他是短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掉电后能再次触发么?

不能

网友A:
网络延迟,没看到前面已经给出答案,二次供电保护。

网友:
我等小小白受益了 感谢楼主分享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延迟,没看到前面已经给出答案,二次供电保护。

对就是这样 而且短路还不明显 不加点测正常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二级转换电路。。。。。

网友:
  修好了就好   就怕走弯路 造成二级损坏

网友D:
看看3V5V的后级转换电压是否存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3V5V的后级转换电压是否存在短路

我这就是5V转硬盘后级短路

网友:
这个可以完全测一下转换馆的阻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