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55ld。x455l 主板屏线接口竟然跟屏幕40针接口一样

楼主(2017-09-04):
如题,也是一台进水机子,接口腐蚀了,要换,按照惯性思维,主板上找,没有找到,还想去淘宝买,后面竟然发现跟屏幕接口一样。另外说下这些主板其实x555ld和x555lp主板屏幕是传输信号是不一样的,x555ld是lvds,x555lp是edp,当然对应屏幕是不一样,就是40针(x555ld)和30针。两片主板上区别是在屏线接口边x555ld多了一个anx1121芯片把edp转换成lvds信号,图片是x555ld

网友A:
技术不错,看好你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看好你        !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对以后维修到此类故障的有参考价值

网友:
我这里一个暗屏的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
这个本来就一样,我以前换过。

网友:
那接口 差卵不多的。。。 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怎么解决呢,正在头疼这个事情哦,对着板号买回来的,结果机子用的屏幕不一样,30针的不显,40针的正常,怎么样能转回30针

网友:
零成本维修才是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样就好办啊,随便在破屏上拆个, 多的是。

网友:
找个芯片不好焊接呀,上次没怎么吹,就鼓包了····················

网友:
华硕遇到好多烧屏接口的,有些接口要换还真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XUEXIXUEXI SFSFDSFDSFSDFSFSDFFFFFFFFFFFFFFFFFFFFFF

不要灌水  小心账号  发些有用的东西好不

网友:
我都是找换下来的坏屏上的用

网友(2017-10-04):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呢,正在头疼这个事情哦,对着板号买回来的,结果机子用的屏幕不一样,30针的不显,40针的正常,怎 ...

一样的板子,买板时上家连屏线一起发给我的。但上家发来的屏线是上40针的屏,客户原来的屏是30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