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开机显示LOGO掉电通病

楼主(2017-09-04):
这款机器很多人都说是显卡引起掉电,温控芯片引起,我手头这块是南桥引起掉电。加焊南桥正常。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技术没得说,祝发财。

网友:
这不是通病吧?这机器通病是显卡呢!!!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南桥虚焊还没遇到过,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太多了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显卡是一下

网友:
楼主,显卡是通病,南桥这个通病是你发明的把,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发帖

网友:
南桥应该不会这样 会不会不稳定 刚好你加焊了南桥 以为好了呢

网友A:
就修了这一个  就定为通病   不靠谱

网友:
这个掉电应该多是和显卡有关 PCH故障的不多

网友:
这个机器 卡LOGO也可能是BOIS 出的问题几率也大

网友B:
你这个百分百的显卡问题  稍微热一下就可以用  温控芯片自己测  通显卡的电压不正常 加焊显卡就可以解决 你加焊桥的同时显卡也受热了   这种毛病不需要高温 稍微热一下就搞定了   安全起见一般都是无铅曲线加焊的  具体修了多少台 我数不清

网友C:
对啊!楼主有没有返修啊?没有遇到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脑都很牢了  已经不多  这个经验还是不错

网友D:
这款机子南桥坏的没遇到

网友E:
楼主技术好   没毛病

网友F:
有时候敲的问题  也经常会出现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啊

网友G:
多谢楼主分享,我们小小白以后可发参考。。。。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现在修电脑还是要靠经验去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敲的问题  也经常会出现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啊

是啊,还是要靠经验定位,发这帖子主要是为了大家节约时间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谢楼主分享,我们小小白以后可发参考。。。。

多参与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现在修电脑真累,钱挣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好   没毛病

技术好,没饭吃,技术不好的,到处有活干,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子南桥坏的没遇到

今天让你见识了,呵呵。修电脑无趣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楼主有没有返修啊?没有遇到南桥的问题

没有返修,因为给的时间充足,都测试了几天才交差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笔记本显卡问题很多,南桥有问题也会掉电

这个貌似是双显卡的机器吧!集体的我没有注意到。

网友:
南桥应该算不上通病吧!有的掉电也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百分百的显卡问题  稍微热一下就可以用  温控芯片自己测  通显卡的电压不正常 加焊显卡就可以解决 你 ...

显卡我加焊过了,老样子,我出发点事它CMOS电池拔了就会一闪一闪的白灯,后面考虑南桥就是因为会放电就不显示才考虑加焊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修了这一个  就定为通病   不靠谱

是啊,不靠谱的东西多了,其实很多开始都定位显卡,我这个例外情况。

网友:
修一台机器就判断他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