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LC不过内存

楼主(2017-09-04):
现在手头有块华硕X450LC板子,不过内存,上独立内存也不过,内存有波形,反复跳变电流,有时要等20来分钟才过内存,屏幕亮机。关机后故障依旧,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有修到过这情况的没有?给给方案

网友:
我等级低,没认证,现在认证要钱,还不少,有屏蔽内存的图也可以发下,谢谢

网友:
先涮BIOS。再看看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这也太奇葩了吧,20分钟才亮机。先刷个工厂BIOS、

网友:
已解决,刷BIOS好了,但开机要等15秒左右才亮机,没认证下不了原BIOS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哈哈, 你这个同行蛮好玩的啊。。。。 我喜欢

网友:
下不到BIOS没办法就只能上淘宝掏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这样,BIOS是容易出问题的,而且换BIOS芯片还必须一样的才可以

网友:
我修过好多台基本都是显卡,到底电流在什么位置

网友:
这不是不过内存  明显的亮机慢

网友:
若是有板载的 可以尝试屏蔽板载的试试

网友:
等很久可以亮机的,先刷Bios。。

网友:
学习了,华硕我也碰到几台BIOS的问题的。。

网友:
优先考虑BIOS,再考虑板载内存屏蔽

网友:
bios是官网免费提供的  有没有提供ME部分 下载来看看呗  bios文件是百分百有的

网友:
CPU 是板载的吧,不如先加焊CPU试试,

网友:
直接刷BIOS  这台点电脑就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