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20 电流0.04 不触发

楼主(2017-09-04):
戴尔5420 电流0.04 不触发 求大神 神一般的方法
不触发
戴尔

网友:
有待机电流,看看3、5V出不出,再看看开关,通不通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我觉得这个LZ不是修电脑的,更像客户,稍微懂点的是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刷个程序试哈!!!!!!!!!!!!!!!!!!!!!!!!!!!!!!!!!

网友:
遇到过一台!!!刷BOS好了的!!你先检查下3.5V电压!!

网友:
这机器bios程序坏。。。。。。。。。。。。。

网友:
我觉得这个LZ不是修电脑的。。。。。。。。。。。。。。。

网友:
量下开关有没有电压。。。。。。

网友:
以后遇到了,就可以借鉴了,666,,,,,,,,

网友:
神一般的办法 只有换板了 不然就查EC待机和触发信号

网友:
没有什么神方法 一句 就是根据时序查下触发条件

网友:
待机0.04 是不是有点点偏高了 一般都是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