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P246H 没有5V供电,12V倒是有,好奇怪

楼主(2017-09-04):
板子图片就是上面的 ,没有5V供电,有12V

网友:
   不触发吧。。。。。。。。。。。。。。。。。。。。。。。。。。。。。。。。。。。。。

网友:
先查查5v这边的二极管,如果最后实在查不出直接上12v转5v dc板子。

网友: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没有5V就修电源板啊

网友:
5V对地值多少  滤波电容换一下  示波器测一下  是一直没出来 还是出来后就掉了

网友:
5V的供电电流有点大,不能随便改,整流二极管看看

网友:
看一下5v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查一下5v的相关电路,跑电路

网友:
我感觉问题不出在后级,而是前级。5V输出不正常,说明反馈电路也不正常,反馈不正常,12V输出却正常。所以我感觉前级电路有问题更有可能

网友:
前级不可能有问题!这个你先确保后级的原件是否正常!他这个5V的双二级管正常么?

网友:
这个是不是板子通电瞬间有电,而5V把电放完了,12V确还有存电。

网友:
先查查5v这边的二极管,如果最后实在查不出直接上12v转5v dc板子   ,有可能是5V的二极管被击穿或相连线路有问题

网友(2017-10-06):
没有5v  怎么会有12V   没有搞懂

网友:
   查下双二极管坏没坏,   宏基的有的需要驱动板触发才出5V

网友:
查一下5v供电那一路有没有元器件击穿的

网友:
修好了,就是电源板芯片坏了 ,换了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