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机器摔过一只卡LOGO

楼主(2017-09-04):
废话少说直接说重点,一台索尼笔记本,摔过屏轴断了,而且开机一直卡LOGO吧所有外设都去掉了,裸板测试,准备干桥,做桥之前有兄弟给点意见的么,会是其它问题么

网友:
摔过的话有可能是桥,最好刷个bios先

网友:
有可能桥焊盘下面掉点了

网友A:
有没有先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先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

刷过,刚刷完能过,过一会又卡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过,刚刷完能过,过一会又卡住了

再多刷几个,感觉还是BIOS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多刷几个,感觉还是BIOS程序问题

找到问题了,是显卡引起卡LOGO ,断开显卡供电电杆每次都能过

网友:
掉点的可能大

网友:
估计桥下面的BGA震荡到了  就卡LOGO

网友:
桥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