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US U2-815C投影仪不开机,开机后状态灯红灯(STATUS) ...
PLUS U2-815C投影仪不开机,开机后状态灯红灯(STATUS)停五六秒闪一次

楼主(2017-09-04):
PLUS U2-815C投影仪不开机,开机后风扇转动2-3秒就停了,电源灯绿灯闪一会就常亮,状态灯(STATUS)红灯停五六秒闪一次。
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
不开机

网友A:
查风扇。色轮。
茳夏氏
风扇能转,开机转几秒就停了,色轮就没拆出来看,色轮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风扇。色轮。
风扇能转,开机转几秒就停了,色轮就没拆出来看,色轮应该不会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