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7 打不开桌面 装系统无效

楼主(2017-09-04):
WIN7 打不开桌面 装系统无效WIN7 打不开桌面 装系统无效WIN7 打不开桌面 装系统无效WIN7 打不开桌面 装系统无效

网友:
光说打不开桌面,具体是什么样子?进不了系统桌面?会不会是硬盘或者其他硬件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  换硬盘吧  ..........................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的问题 软件几率很小

网友:
楼主图片也不附上来    我们那知道你那是系统没做进去  还是硬盘上面的问题啊    你最好还是加个图  我们大家好给你分析

网友:
硬盘测试下!换个硬盘试试啊!你是做维修的吗
!!!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呢................................

网友:
来图片啊,或者补充具体点,信息太少无法帮助。

网友:
难道发帖也可以混分?你这怎么乱七八糟的  具体什么机型 你都做过什么 好歹描述一下也

网友:
进PE正常么???正常就换个硬盘试试呀,这也要发帖求助??

网友:
是进不去桌面吗   又不来个图  硬盘 还有可能显卡引起的进不去桌面

网友:
听楼主描述,硬盘坏的 可能性大。替换法试试。

网友:
我估计是硬盘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给内存或CPU不良会导致。。。。。。。。

网友:
啥东西啊?就这个几个字写出来谁知道啥毛病啊,实在不行也可以拍个照片

网友:
换硬盘,换内存,加焊显卡,换cpu,一个字,换换换

网友:
不过一般硬盘和显卡问题最多,主板问题也有不少,看是什么机子,有没有通病

网友:
具体什么样子没有图片吗?

网友:
你的问题问得很好 完全没看懂

网友:
硬盘和电源都先换个看看
电源负载带不动也一堆问题

网友:
检测硬盘 不行刷下BIOS

网友:
载来备用,好像现在用2016的还不多

网友:
同志 啊 问题还能说得详细点啊 这让我们怎么帮你啊

网友:
是进不了桌面吗?系统装不进是硬盘有问题吗?可以一个个检测的

网友:
打不开桌面是个什么样子?

网友:
硬盘测试了没有 一般硬盘问题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图呢,,,,,,,,,,,,,,,

网友:
先排除软件故障,再看是不是硬件故障

网友:
换硬盘换内存换主板。huancpu,确定了就换

网友:
一般主板最大问题,还有硬盘。奇次是内存

网友:
完全没吧问题说清楚,说的这么糊涂,改怎么帮你呢

网友:
WIN7 打不开桌面?怎么  个打开法

网友:
系统版本不行吧,要不就是硬盘有坏道,,需要用mhdd测试一下

网友:
先检测硬盘,没有问题后再重装系统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道啊  用MHDD F4 F4 扫一下啊

网友:
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应该是硬盘或者内存引起的

网友:
具体啥故障都不描述,怎么给楼主判断呢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不要打上去  装系统打驱动的到时候取消显卡

网友:
光说打不开桌面,具体是什么样子?进不了系统桌面?

网友:
检测银盘坏道问题

网友:
期待高手 解决

网友:
做系统的时候驱动一个都不要装 ,然后看能起来不  估计是驱动不对导致的  尤其是ghost版的

网友:
首先应该检查硬盘看看是否有坏道,没问题就看看其他硬件

网友:
换换换硬盘,内存,键盘,外设,主板,cpu

网友:
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啊,系统怎么装不上去,楼主拍照出来看看

网友:
硬件问题呗   先卸载显卡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