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屏幕只有一半灯光

楼主(2017-09-04):
屏幕只有一半灯光屏幕只有一半灯光屏幕只有一半灯光
屏幕

网友:
阴阳屏 换屏试一下 可能是屏的问题 或者主板屏供电问题

网友:
什么机器你总得说一下吧。这没法回答你啊

网友:
换屏试下吧 换完屏就知道了 估计屏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试试看看是屏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