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大电流修复后进不了系统(已解决)

楼主(2017-09-04):
看大电流嘿嘿都知道捡钱了,直接给客户报价180,拆机后发现有点失望了。PQ101 和PQ102烧的面目全灰

不管他那么多先把他们清理掉

清理完后不短路了,找到PQ107量了一下PACIN有3.3说明其它地方没有问题,保护隔离都是正常的,由于电池接口也烧子一个洞。电池是没法用了,直接用线接通他。正常亮机,以为搞定了,结果进系统进不了,进PE也是到启动界面就卡死。自己想想了铲掉的地方有六个小电容没有装备,于是加装了几个搞定。

小结:有些电容装是不行的。

网友A:
那些是什么电容?管哪一块的?cpu附近的嘛?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个 装好系统进系统时候死机  也是电容问题

网友:
哪6个小电容哦 VIN上的电容吗? 上面不是有很多啊 也会这样问题啊

网友:
可以可以!!!学习下!!!!报价180有点低啊!!!一般200起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等小小白受益了,多谢分享

网友:
烧的太惨了,小电容我都是替换 大电容拆了都不装

网友:
修过一个 装好系统进系统时候死机  也是电容问题

网友:
厉害了  都修成这样了  不知道以后稳定不

网友:
板都 烧穿了,能修好运气不错,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TLC闪存的ToshibaA100相比,Q200硬件规格要高出许多:旗舰级的8通道主控、完整DRAM外置缓存与原厂MLC闪存 ...

你这回复是什么情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是什么电容?管哪一块的?cpu附近的嘛?

VIN上四个,公供点上两个。

网友:
电池接口烧掉的没有元器件吗  现在电池可以用吗

网友:
6个电容在图纸上什么地方?能否说清楚?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别说大短捡钱,昨天一台大短机器,烧机弄死烧不出来,最后慢慢查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TLC闪存的ToshibaA100相比,Q200硬件规格要高出许多:旗舰级的8通道主控、完整DRAM外置缓存与原厂MLC闪存 ...

神回复!

网友:
有高手能分析一下为什么 不装电容就进不了系统就好了 期待中

网友:
烧的太惨了,6个电容在什么地方?能分析一下为什么 进不了系统.谢谢!想不出之间有什么必要联系

网友:
是的  我一般多补好

网友:
一般哪里下的东西多在原处不上好经比较好。。

网友:
前修到过一个 装好系统进系统时候死机  也是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  新的也才150左右  上次有个北桥坏了  直接换板子

网友:
一般都不补 ...

网友:
老板还是比较有耐心的呀 烧的这么难都修的出来

网友:
恩   要看电容是哪个位置的。不然不装要出问题。

网友:
看来能搞到一太电脑   维修  也不容易    电容还是得装上去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