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REV:2.00集显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9-04):
牌子:华硕
型号:P5G41T-M LX3 REV:2.00

机器本来是复位不跑马,结果测量所有供电和复位都正常,排除电路问题,刷个BIOS也不行,
换个CPU居然跑马了,就把原来的CPU用橡皮擦擦放上去也跑马了,接上显示器居然不亮,跑马也正常,
放上独显可以正常显示,心想不会是北桥挂了吧,有点不甘心量了下VGA接口供电也有5V,心想华硕有排阻通病,
仔细瞅瞅VGA旁边有个272排阻,用风枪吹一下开机居然显示器,,怕不稳定就又从料板上拆了个272排阻装上好了,
测试了好久都没问题,维修结束。

途中红色圈着的就是换掉的排阻,换了就好,

没多大技术含量,由于积分不多了,发点帖子赚点分,这几天维修的太多了,积分也减少的哗哗的

网友:
技术不错这问题下次见意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
修好就是件幸事,G41板子北桥内置集成显卡坏的情况造成的不显示的情况很少见。多半都是这些接口问题,偶尔也有BIOS配置的VBIOS信息不正常引起的不显示。

网友:
华硕的问题排阻  一直都是822啊   啥时候 又转移到272上去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大多数是822排阻出现问题,难道现在272排阻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
这个电阻是HS VS的上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