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没声音

楼主(2017-09-04):
一台A1502开机没有开机声音,别的功能都正常进MAC系统里也提示没有声音输入设备,windows系统下也检测不到硬件.

网友:
找声卡芯片,先查下条件,再换芯片

网友:
耳机有声音吗,查查声卡功放那边

网友:
插耳机呢?以前碰到过本本插外置有声音,本身没声音的,换的系统好了的

网友A:
估计是声卡有问题 先查下声卡的基本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声卡有问题 先查下声卡的基本工作条件

问题找到了给声音供电的4.5V短路了芯片坏了.

网友B:
你查主板问题没有?怎么就这么简单!怎么给你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查主板问题没有?怎么就这么简单!怎么给你看呢

已经修复了声卡4.5V供电短路芯片挂了.

网友:
测试声卡的工作条件啊  ,供电      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