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p阴阳屏真几把难修

楼主(2017-09-04):
6sp进水还摔了,来的时候屏幕左上角不亮,重新扣屏幕排线又正常,上家换过座子怀疑没焊好。重新换了座子以后屏幕左边都不亮了。换组装屏测试背光都正常,短接了电感换了背光输出大电容。还是组装屏正常原装就一半不亮。。

网友A:
还是座子,你没换好,不用怀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座子,你没换好,不用怀疑了

那为啥组装屏就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座子,你没换好,不用怀疑了

不止遇到一次,6p也遇到过。。。。。。。。。。。。。。。。。

网友C:
这种问题以前也听说过,不知道是啥原理?哪位大哥讲解下

网友D:
我也觉得是座子没焊接好。或是变形了

网友:
坐子没有焊好  。。。。 好好不会这样的

网友E:
查一下座子的PMU_TO_PHOTON_ALIVE_CONN ,还有PP_LCM_BL_CAT1_CONN  PP_LCM_BL_CAT2_CONN 这三个信号,查查看,或许有惊喜 。

网友:
原装不行,组装可以,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大神来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啥组装屏就正常。。。。。。。。。。

因为组装屏是采用一路背光供电,原装屏采用的两路,我之前也修过,两个背光全换了,啥都正常就是右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止遇到一次,6p也遇到过。。。。。。。。。。。。。。。。。

不一定是没装好的。最近我也遇到一台,小6阻阳屏。接理说小6只有一组背光。怎么会阴阳屏呢???

后来换个组屏好了。 也搞不清哪问题。可能是CAT脚吧。但CAT脚也打值正常了。搞不懂啊。

小6也阴阳屏很怪。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以前也听说过,不知道是啥原理?哪位大哥讲解下

听有人说是CAT脚不行。但我遇到的是两CAT脚都正常也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是座子没焊接好。或是变形了

感觉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座子的PMU_TO_PHOTON_ALIVE_CONN ,还有PP_LCM_BL_CAT1_CONN  PP_LCM_BL_CAT2_CONN 这三个信号,查查 ...

这几个信号我也查了。。都正常的。打值。但就是阻阳屏。小6的机器阴阳屏,说出来都没人信。

网友:
焊接座子,首先焊盘上锡,重点在于最后要用镊子轻压一下。塑料件,轻微变形,不压焊不牢

网友:
这个以前也遇到过···重在仔细观察···················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顶上去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座子的阻止和电压有没有测看看有没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止遇到一次,6p也遇到过。。。。。。。。。。。。。。。。。

还没有阴阳屏修不好哦,除非是通CPU的I2C总线短路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呀,思路很清晰,给力。

网友:
背光升压一路有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CAT1 和 CAT2的电压

网友:
那个信号不为低 就对应哪组灯不亮

网友:
排除屏幕背光没坏后,可能背光芯片坏,先测试先测试显示触摸接口J4200的1,3,5脚对地电阻正常吗?正常的话应该在500欧。没有阻值的话应该测量电感FL4292 和FL4293,测量正常的话基本就是背光芯片U4020,,U4050坏了。

网友:
修个毛啊直接换个组屏 拉倒了!!!!!

网友:
接口 量下肯定有 有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