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G2852-3-6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7-09-04):
显示器型号L2061WA 故障不通电,拆机发现电源板输出电压偏低且有跳变 5V输出为2.99-3.22      12V输出为 7.09-7.82      主芯片型号 LD7552BPS 3脚VCC输入电压 10.62-14.54范围内跳变,50V 22uf电容,芯片,开关管,光耦,TL431 后极输出电容都已更换,极原件不多经测量替换均已排除,已经无从下手了,有修过这种板子的兄弟给指点一下,实在是想不明白

网友A:
把板出邮过来,免费帮你搞好

网友:
我也想学一下怎么修这个板,现在都是改12V用的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过几块这种电源板总结的经验是漏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板出邮过来,免费帮你搞好

你直接说哪里的问题不就行了,有经经验有技术不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B:
直接换板好了    备点AOC旧板  很多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板好了    备点AOC旧板  很多都通用

换板是可以,这个板也就十几块钱,关键就是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  还有可能是光耦和开关管没有换对 有的换了开关频率不对啊

网友:
建议更换输出电容,我修过康佳的电视,就是这样,1000uF的电容漏电。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优先考虑直接换板子!!现在直接修费时间!!

网友C:
肖特基二极管 换了没

网友:
这个情况,也时候也很难准确盘出问题,一般先换大样的 比如MOS

网友:
直接换板好了。。。。。。几十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肖特基二极管 换了没

换过了,两个都换过,还是一样没效果

网友:
断开高压部分再测试,亲;先把故障方向摸清再修!还有就是驱动板

网友:
后级有问题                查查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过了,两个都换过,还是一样没效果

先把  高压板的12V 隔断 ,乙方是高压板 12V短

网友E:
电源板空载的时候  会不会跳

网友F:
更换7552,或直接上模块,就可以分出故障点了

网友G:
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板空载的时候  会不会跳

有的AOC的,不接驱动板电压就会来回跳,接上就好!但是楼主这个我有一块差不多的,也是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电压不稳定,该换的全换了,就差高压包了,最后还是没搞好!怀疑电容,全部更换还是不行!431啊光耦啊,二极管啊 全换了就是不好使,现在被我当料板了  最后还是没差出来,就剩电源管理没换  电源管理的问题???

网友:
这种坏的我都是直接换板稳定 耐用了 修怕不耐用也不想修不值钱

网友:
没整过      真心不知道

网友:
这东西好修,我喜欢,修起来快,比笔记本简单多了

网友:
不怎么研究显示器的板子了,一块板子也才十几块钱,还不如直接买一块来的划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大件换了小件也换了也不行,就不研究了,换板收钱要紧!过后又没心情搞了!

网友:
建议换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是不是不稳定,

芯片供电不稳定,一直跳变,供电端也没几个元件查了都没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更换7552,或直接上模块,就可以分出故障点了

7552已更换过两片,都是全新的,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板空载的时候  会不会跳

就是空载的时候量的,一直跳,把高压部分断开也跳

网友:
准备换板了,放弃了,仍然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