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什么都有风险 苹果6P修触摸引发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7-09-04):
机器:苹果6P问题:触摸不好,闪白条。
事件经过:

首先是客户拿修一个闪白条的6P。这种机器,修机的都知道通病,没什么难度。可这次遇到鬼了。小徒弟修的。
徒弟先问我,要备份不?我说备份一下吧。我们店里基本上只要动主板的,能备份的先备份数据。毕竟什么事
情都有可能发生(毕竟来的机器不知道都遇到过什么经历)。后来证实备份还是很有必要的。

接下来徒弟就开机修了,长话短说,换上触摸不灵,没触摸,什么的就不多说了。徒弟装触摸装不好也正常的
没管他,让他折腾了好几次。我就去吃饭了。突然发个信息给我。不开机了。晕啊。吃个饭都吃不安。先拆了
看吧。

吃完饭回来,说拆下来正常了。我说要不行我来吧。小徒弟说我再来一次。好吧。让他换了一个新的黑触摸。
又装了,装好告诉我还是不行。。

好吧。我来吧。重值一下给我。我装上去,开机了,开到一半关机了。再开电池电量低。看来是电池没电了。
换了一个电池,开机了。进系统了,大概测试了一下触摸。。没什么问题。就交给徒弟装机了。

过了一会小徒弟又来了,说开不了机,开机进不了系统 白苹果重启。我拿来看看。果然,开机进不了系统 ,白
苹果,接电流表看一下,电流在400到500最高。就是进不了系统过一会掉电。晕了。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白苹果重启,如果是正常维修的话,先刷机看一下报错了。可这是修闪白条的。客户还有数据啊。即使先备份了
也是爱思备份 的。只有照片和通讯录啊。而且不知道客户有没有ID。

怎么办?怎么办???      这都什么鬼啊。修触摸竟然修到不开机。  第一次遇到。

接下来怎么办?没什么好办法。白苹果重启,有哪些呢,一个一个拆一个一个换吧。先测一下USB管理。连机
什么的都正常。看样子也不像是USB管理啊。不管了吧,先换了再说吧。换上一个开机还是一样。

接下来再搞什么呢。音频吧。靠触摸近。没准动到了呢?反正没打胶,拆吧。秒秒种下来了,开机测试一样进
不去,开机白苹果重启。

接下来再搞什么呢?WIFI,不管了搞吧。拆下WIFI开机一样白苹果重启。没神下了。不知道动什么了。

十在没办法了。跟客户勾通一下,就说修好触摸还是不行,怀疑系统问题,先备份帮刷个机。

既然能刷机就简单。什么都没装,刷机,没想到的是刷机通过。搞了这么久竟然是系统 问题。这个也太那个什么
了吧。第一次还好进系统 的,怎么就突然不能进了呢。系统 怎么这么容易坏呢??想不通。

接着就把一个一个芯片 都补回去。对了。主副触摸都已经拆了。就全部都补回去吧。先补触摸吧。全部回去了。
终于正常了。。让小徒弟装个机吧。

过了一会小徒弟说触摸不好。有的地方触摸。我说座子没扣好吧。他说重扣一下。

过一会又告诉我,座子不好了。扣坏了。。哎,我真的很无语啊。。。坏的地方我焊一下吧。焊了一下还是不行。
没办法换座子吧。又给换了个座子。。这次终于好了。

总结一下:维修主板不管什么问题备份还是很重要的。这个板子如果没有备份 ,客户肯定要跟店里烦的。不过
我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系统会坏掉。不解。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多说,确实很不错。至于修机之前备份资料,很重要。同时也给自己上了一课。

网友A:
楼主虚惊一场..万一过几天又拿来说不开机了呢?

网友B:
我感觉是应该动到前面cpu了。。。。

网友C:
温度高吹太久CPU挂了 还有夹具夹得太紧也会引起一个CPU爆

网友D:
系统坏也白苹果重启,这有点类似于安卓的卡logo重启了

网友E:
这个很正常的老铁。我有遇到板断线的。刚开始来好好的。拆个WIFI定苹果了。一量断线了。

网友F:
你徒弟还是差了点,出现系统问题肯定是关机直接断电造成的,如果先黑屏等电流成待机电流再扣电池安全性更大。有时黑屏直接断电会发生第系统问题

网友G:
特别是摔坏的和进水的,拿来可以正常进系统,拆开一搞就直接不能开机,修的懵逼

网友H:
昨天刚修了一个小6,修完触摸给同行拿去,过一会说又不行了,拿过来直接换了黑白触摸,结果开机就白苹果重启,电流上到200多,拆了好几个元件,都不行,最后才发现自己的电源线出了问题,开什么手机都是上到200就掉电重启,果断把电源线扔了。

网友I:
说真的,简直就是在看连续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心惊胆战。

网友J:
每台都 备份哪不是好累每天修这么多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高吹太久CPU挂了 还有夹具夹得太紧也会引起一个CPU爆

关键后面刷机又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应该动到前面cpu了。。。。

应该 不是。CPU出问题了,怎么后面会刷机过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虚惊一场..万一过几天又拿来说不开机了呢?

修机器有的时候真不好说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系统坏也白苹果重启,这有点类似于安卓的卡logo重启了

关键系统怎么会无故坏呢? 前面还好好的。装好机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正常的老铁。我有遇到板断线的。刚开始来好好的。拆个WIFI定苹果了。一量断线了。

你是哪里断线了??哪个点断线会白苹果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徒弟还是差了点,出现系统问题肯定是关机直接断电造成的,如果先黑屏等电流成待机电流再扣电池安全性更大 ...

说的有理。看来还是正常关机,不能急。出了事,后面花的时候和关机等待时间比起来不算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特别是摔坏的和进水的,拿来可以正常进系统,拆开一搞就直接不能开机,修的懵逼

是的,但没办法。总不能不修吧。。有些机器明显 看着就不行的,可以先报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昨天刚修了一个小6,修完触摸给同行拿去,过一会说又不行了,拿过来直接换了黑白触摸,结果开机就白苹果重 ...

呵呵,一般我电流表开不出都拿电池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真的,简直就是在看连续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心惊胆战。

有点。步步惊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每台都 备份哪不是好累每天修这么多机子

有条件的还是备份一下。万一出来了会很烦。

网友L:
备份资料是个很好的习惯,要不然就抓瞎了

网友M:
换黑触摸手工不好是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N:
想知道,拿来是修触摸,万一板层断线什么的修成不开机了,事先没报风险,怎么了结。另外一般故障行里是多少时间质保期。比如修触摸通病,获利有限,过了几天客户摔了或进水了弄成不开机却硬说是你没修好,怎么处理,手机不比笔记本,发生纠纷概率明显要高。

网友:
楼主经验足老铁,思路杠杠滴,不错不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备份资料是个很好的习惯,要不然就抓瞎了

是的。就怕有的客户资料很重要,我怕找我拼命啊。。。

以前做电脑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大爷,硬盘坏了,数据没了。老大爷都哭了。说不是钱的问题,他死去老伴多年拍的照片都在里面。还好大爷的照片不是我搞没的。他自己坏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换黑触摸手工不好是会引起不开机,。。。。。。。。。。。。。。。。。。。。。。。。。。。。。。

这个是有的,装短路什么的都会不开机。一般拆掉就可以开了。我遇到过台拆了也不行。系统差点害死我。还好我提前有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N:
想知道,拿来是修触摸,万一板层断线什么的修成不开机了,事先没报风险,怎么了结。另外一般故障行里是多少 ...

的确。客户开机来。修成不开机,你肯定要赔了。除非你先报风险。如果是散客你可以报风险。同行你肯定报不了。。坏了只能赔机啊。一般我修完的机器都是一个月保。好像有人一周保的。。如果遇到无理的客户也没办法。客户一般也不会来瞎闹的。以事实为根据吧。真的你没修好就帮他再修。如果不是你没修好,麻烦点的客户能帮它修就帮它修。如果十在修不了的话,那也没办事。毕竟不是我们的责任。一般小问题什么的都直接修好不跟它烦。。如果十在修不好,是什么跟他说什么。他不信让他去检测,找证剧,证明是我弄的。。让他去告去。。。

网友O:
我修触摸也遇到过一次,直接刷机好了。还有一次换电池试机直接变成恢复模式也是 刷机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是的。就怕有的客户资料很重要,我怕找我拼命啊。。。

以前做电脑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大爷,硬盘坏了,数 ...

对啊,上次同行碰到一个,搞了不开机了,说要赔人家一块板子,人家直接就说,机子无所谓,我里面资料很重要,我就要资料和照片,还好的一点他开了ICLOUD备份,最后找回来一大部分,最后赔块板搞定了

网友P:
我还遇到前摄像头坏了。卡白苹果呢,  啥问题都有, ,搞半天搞死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L:
对啊,上次同行碰到一个,搞了不开机了,说要赔人家一块板子,人家直接就说,机子无所谓,我里面资料很重 ...

机器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还遇到前摄像头坏了。卡白苹果呢,  啥问题都有, ,搞半天搞死了,  ,

前摄遇到过。前摄感光导致开机白屏  红屏什么的遇过。

网友Q:
修6p闪白条,给你一样,不开机了,把黑白触摸都拆了还是一样,最后刷机好了,装上黑白触摸好了,主板是umt的。

网友R:
等着过几天来找你吧,有可能CPU虚焊了,刷机的时候CPU有热量,虚焊的部分忽好忽坏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K:
关键系统怎么会无故坏呢? 前面还好好的。装好机就不正常了。

CPU虚焊的可能性很大,忽好忽坏的

网友S:
修手机最好备份一下,有时侯人家的资料贵过手机,搞丢了大家都麻烦!

网友T:
徒弟总是帮倒忙啊,无语了,还是自己耐心搞主板,装机交给徒弟啊

网友U:
我也觉得备份很有必要呢,毕竟资料很多客户都不是轻易说不重要的,唉,以后动主板还是老老实实备份,万一遇到哪天修不开机了还不能丢客户的资料,赔板有价资料无价,想想手机维修其实是很重要的岗位,人们应该尊重我们维修工才对!有些人不但不理解还认为我们坑钱,宁愿买几十块钱的中华烟也不愿花几十块钱修机

网友V:
我是没有接触手机的但是我觉得楼主写的不错很详细虽然维修过程不理解但是写的不错。

网友W:
这机修的跌宕起伏,楼主也是够淡定,修机之前备份数据这倒是必须的,毕竟我在这上边也吃过亏

网友X:
要遇到一些问题带学员

网友K:
引用 网友U:
我也觉得备份很有必要呢,毕竟资料很多客户都不是轻易说不重要的,唉,以后动主板还是老老实实备份,万一遇 ...

是的。只能我们自己做好事前准备了。官方客服也是不保资料的。。。收机就跟客户说了。不保资料。但我们有的时候不好说。你说不保资料了,他就以为你技术不好。没办法啊。我同行的话就直接帮他备份。零客风险大的直接报风险。。风险小的就跟他提一句,维修有风险,有哪些重要资料吗?有就帮你备份一下,没有就不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是没有接触手机的但是我觉得楼主写的不错很详细虽然维修过程不理解但是写的不错。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机修的跌宕起伏,楼主也是够淡定,修机之前备份数据这倒是必须的,毕竟我在这上边也吃过亏

你也遇到过???怎么解决的??割地赔款?

网友:
引用 网友X:
要遇到一些问题带学员

不是一些,是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修触摸也遇到过一次,直接刷机好了。还有一次换电池试机直接变成恢复模式也是 刷机好了

你遇到的没有资料吗??刷机资料没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修6p闪白条,给你一样,不开机了,把黑白触摸都拆了还是一样,最后刷机好了,装上黑白触摸好了,主板是umt ...

资料丢了吗???你系统坏之前有直接扣电池吗?是不是没有正常关机啊。看到有人说是没正常关机导致的。一般我是直接灭屏扣电池的。不会去关机的。你是这么操作的吗?还是正常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R:
等着过几天来找你吧,有可能CPU虚焊了,刷机的时候CPU有热量,虚焊的部分忽好忽坏的

有可能。。。但感觉CPU的机会不大。因为拆了那么多芯片,每拆一个都开机了。没有一次进系统的。都是一样的问题。如果刷机发热都能好,那我拆那么多芯片温度肯定比它高。肯定偶尔也会好一下。可一下没好。估计CPU的机率小。且好了之后也用了好久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CPU虚焊的可能性很大,忽好忽坏的

没有忽好忽坏,,,忽坏,好久没好。。后刷机好。后没坏。所以感觉应该不是CPU。也怀疑过CPU压着也开不了。U0301阻值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修手机最好备份一下,有时侯人家的资料贵过手机,搞丢了大家都麻烦!

是的。贵过手机很正常,前段时候有个客户苹果笔记本,里面资料被自己不小心删了。让我恢复,完也他只要数据。完了机器给我。但我没搞定。。那个本子也七八千呢!不过后来没搞定。WIN10的系统,又是固态。。

我经常接触到要做数据恢复的。所以我对数据还是很看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徒弟总是帮倒忙啊,无语了,还是自己耐心搞主板,装机交给徒弟啊

一般是这样。,但时间久了你不让徒弟碰机器,徒弟有意见的啊。总得给他们进步的机会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K:
是的。只能我们自己做好事前准备了。官方客服也是不保资料的。。。收机就跟客户说了。不保资料。但我们有 ...

是啊,说备份资料什么的,还怀疑资料泄露,担心师傅技术不行,沟通说有风险的话一般人都觉得技术不行吧,这些问题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做熟客或同行还好沟通点

网友:
开机断电很容易出系统问题,记住了

网友:
岂不是秒杀的节奏啊,,,,,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U:
是啊,说备份资料什么的,还怀疑资料泄露,担心师傅技术不行,沟通说有风险的话一般人都觉得技术不行吧, ...

是的。我一般动主板的就问一句,有重要资料吗?他说有,那再问哪些重要我先备份一下。  同行的不问我直接备份修。。。没办法。ITUNES备份要ID,爱思备份又备不了应用。一般同行我就备份个照片通讯录。

真的没办法。硬着头皮也得报啊。毕竟出事了可能我们承担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