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维修都不怎么好修

楼主(2017-09-04):
  修一台N480大短路    显卡供电管坏   换上不上电  是不是显卡也挂了

网友:
借用“李云龙”的一句话送你吧:我们维修员何时提高技术呀?就是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要吃它的肉,也要嚼碎它的骨头。
说正题,就算你拿掉显卡供电上下管也不影响上电啊?

网友:
不上电 先查下不上电的原因吧 还不能定性显卡坏

网友:
大短,不上电还不好修啊, 碰到掉电的,信号的就麻烦了

网友:
看图纸,待机,Ec,桥,不上电好修的

网友:
啧啧  我就怕遇到那种快显示又没显示的时候    很不好修

网友:
不仅仅是显卡,可能别的地方也存在短路,直接拆吧,或者烧机。

网友:
维修有时候就是那麻烦,一点点检测不细心就很容易导致烧坏很多地方

网友:
感觉还好只要好好弄  认真一点仔细一点就行

网友:
测量显卡的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如没有测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显卡上官拆了也不影响开机的啊 照样可以触发 楼主怕是其他地方问题

网友:
可以测电容啊 看看断没断  一般没短路的话 坏的少

网友:
供电短路,很容易烧芯片的!!!

网友:
我们维修员何时提高技术呀?就是遇到难题的时候,

网友:
亲,显卡供电管也不负责你上电啊,那挂了最多会保护或无电压啊

网友:
修不了就换板,不要屌死一棵树上,钱没赚到又累了自己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开机试试,就可以排除是不是显卡坏引起的

网友:
修着修着就好修了,。慢慢来嘛,反正我们就是吃这口饭的,心急干嘛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如没有测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直接断开显卡供电,再上电试试,

网友:
不加电跟显卡没太大关系啊,还是先查开机的条件

网友:
元芳你怎么看。大人 属下觉得N480机器扯淡建议放弃,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不良 或者场管损坏

网友:
那还是可能性很大的,显卡坏会引起不上电有的,,,,,,,,,,,,,,

网友:
一点点检测不细心就很容易导致烧坏很多地方

网友:
这不好修,要一个个排除,你可以先打值确定是哪个管短路,更换再测

网友:
要是都换了就好 那就好了 里面需要注意的细节性的东西你自己要是不注意,那永远都不会进步,除非花钱去买,还得有愿意教你的师傅

网友:
直接打阻值撒

网友:
亲 维修部是猜测 大多数维修都喜欢用猜测来判断问题 你要有那时间还不如好好研究下图纸 其实现在的机器都是按老IBM的架构来的 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