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11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7-09-04):
                                                                                故障机      戴尔
                                                        版号   10260-1
                                       故障   无待机      (大神就飘过吧     问题简单)
机器是早上刚刚修好的, 修完了就没什么事情,逛了逛论坛,混了点下载分,想到反正没事就拍了几张,发一帖吧。。。。。。
先看板子吧    机器没有修过,上电0.03,量隔离正常,待机发现问题,待机芯片是51123的,这个芯片还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坏的还是比较多的, 看看吧, 16脚供电19v正常,8脚  和17脚是LDO也是正常的, 18脚开启也正常了,1脚和6脚是PWM开启,看看也有 一个1,5v 一个1,9v 这两个脚都有,那为啥不发出待机3,3v和5v ,断电量值正常,(问题明显了 要是有示波器一下就找到了原因了,不会这摸麻烦)我思路是先换电容不行就是芯片了,   换了後上电0.01电流也下来,量电压     完美,  接屏   ok 维修到此结束 ,。。。。

网友:
有图有真相啊!这样的好贴子必须要顶的!谢谢分享

网友A:
这款机器好修显卡爱坏的。 这个问题还真没碰到过。以后省事了 啊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好修显卡爱坏的。 这个问题还真没碰到过。以后省事了 啊 啊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比较少吧    我反正少有修到

网友:
这种问题看电流就知道啊 待机偏大 说明就有微短路  要么就是有电压先出来了 只不过这种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51123 这芯片爱坏,待机不对我基本是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这样的电容坏的还是真多。

网友:
碰到过两台都是显卡坏了,这问题还没遇见过。

网友:
待机红色丝印的电容坏的多点,修过一点

网友:
这个机器我记得显卡供电爱出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个3.5v绿波不良的问题吧,这种问题也算比较常见

网友:
这样的好贴子必须要顶的!谢谢分享

网友B:
坏显卡的是M5110 是AMD的 这个显卡不太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显卡的是M5110 是AMD的 这个显卡不太容易坏

对的 不过这个机器AMD的比较少很少修到的  这个机器我修到都是供电问题什么的

网友:
维修经验很重要,这就是积累到了,一修就准。感谢分享

网友:
修的直接,,电容我也是 先换再说,,开启有了,后面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大多数待机供电有问题,通病。

网友:
是啊 滤波不良只能波波一目了然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ACIN分压电阻容易坏了

网友:
最后就是换的滤波电容好的吧,没说清是换的待机芯片还是电容

网友:
这种电容也是是一种通病吧

网友:
谢谢楼主,遇上一个机器就有福了

网友:
这机器这个问题可以说是通病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9-04-08):
楼主思路清晰,这种故障示波器一抓就出来,所以修机器还是有个示波器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