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楼主(2017-09-04):
版号  820-3437-B  取掉电池  自动触发  几秒掉电  又自动上电   风扇狂转    有谁遇到过   ??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个机器要掉电2次第三次才开机的 你需要等一下  你全部配件装上去 看看会不会风扇大声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试啊,看好像是BIOS的事儿

网友:
把板子拆下来看看板子是不是有腐蚀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TLC闪存的ToshibaA100相比,Q200硬件规格要高出许多:旗舰级的8通道主控、完整DRAM外置缓存与原厂MLC闪存 ...

这回复和楼主有什么关系 ???

网友:
呵呵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EC 有问题

网友:
吧小板装上风扇就不会狂赚了。小板没有安装吧

网友:
要看电流跑到哪里了,所有的电压都出来没有呀,EC的嫌疑大

网友:
要看电流跑到哪里了,所有的电压都出来没有呀,就说那些别就能修好也是神了

网友:
电流怎么跑的?

网友:
期待楼主结果  修好一定分享下哦

网友:
装上电池呢,会不会风扇狂转,描述的有的简单

网友:
CPU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