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楼主(2017-09-04):
1.8变成3.3了VCC18 EN是通往IO的

网友A:
Q24的S极输出成了3.3V?

网友:
324的第三脚是不是1.8V  是的话,换Q24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24的S极输出成了3.3V?

搞错了 把DS搞反了  对了师傅你不修板吗 我发的主板帖子你都有回复 感谢

网友:
VCC18_EN  如果是 DS2 R4.0 的。 是IO控制的。  其他低的版本是小三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错了 把DS搞反了  对了师傅你不修板吗 我发的主板帖子你都有回复 感谢

板子我修,不过要是S极输出1.8V,那我想这正常。就这么设计的。

网友:
MOS管输出的电压  反馈给324没有经过分压  输出3.3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是正常的哦,你仔细分析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