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开机先6声后5声无显示

楼主(2017-09-04):
客户送来一台DELL 1464的机器,故障为:开机先6声后5声无显示。拆开机器看到主板显卡以前加焊过。怀疑还是显卡问题,于是跟客户报价确定修后。给客户换了一个显卡,更换显卡后机器开机也都正常。但是客户把机器拿回家之后又出现来得时候的故障,一模一样。
显卡

网友:
显卡没焊接好吧

网友:
5声不用纠结你拔了CMOS电池 6声还是得查看显卡条件这些

网友:
换的无铅631?温度不够吧

网友:
换一个COMS电池试试,有电也换换试试

网友:
再换显卡已修复,谢谢大家!!!!!!!!!!

网友:
现在的卖家卖的显卡什么的 也是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