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90EW9电源板电源管理芯片烧炸了!!!

楼主(2017-09-04):
飞利浦190EW9电源板电源管理芯片烧炸了!!!没拆机前摇着听里面响,可是拆开什么也没找到。一看原来是电源管理芯片烧炸了。不见了。再一测试仪其它元件。保险是好的。整流桥也是好的。决定维修。只要查到芯片型号,换上应该问题不大。刚好。手头有一个拆开的板子一模一样的。一看芯片是TOP258PN,刚好上次修ACER宏基显示器时好像订购过此芯片。一翻果然找到了。换上试机。成功点亮。

网友:
这种芯片都很容易开盖,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换上芯片就能用

网友:
都是便宜芯片 ,发热量还大,导致炸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用三只脚的TOP224YN改装上去会好一点,加上散热片,258经常会爆

网友:
这个芯片代替了开关管,相当于开关管的作用。而开关管一般都安装在散热片上的的。这种芯片坏可能是散热引起的。而我的只是TOP258PN烧炸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    细心才能看到问题··········

网友:
芯片的质量太差了   一般芯片坏得   后级也会出问题  最好多测几天再交出去

网友:
有事top258这个芯片和管子一体特别爱坏

网友:
这真是个神级芯片,到哪都容易坏

网友:
这种芯片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炸分了家

网友(2018-01-31):
这个 芯片单独炸裂 以前见过雷击的 正常使用的话这个芯片 很少发现炸裂

网友:
这个玩意最容易炸了,不过还好,换了就好

网友:
我这有些换了此块带不动负载,可能进的芯片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