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技嘉a88板子内存供电0.8v

楼主(2017-09-04):
大神们分析下,之前是8120d坏了,换上后就好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内存供电只有0.8v en开启脚有0.9v左右,fb电压0.87v 换了8120d还是那样,说明不是芯片的问题。
问题来了,fb电压不是8脚输出通过分压电阻分压出来的吗,怎么比8脚输出还高,搞不懂了,量了下分压电阻,好像没问题,贴片电容也没有短路,无从下手了,打上下管阻值也没有短路,大师们分析下

网友A:
注意下反馈引脚是否有链接到UP6262类这样的I2C总线下的基准电压输出芯片,俗称芝麻小8脚,如果有,拆掉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下反馈引脚是否有链接到UP6262类这样的I2C总线下的基准电压输出芯片,俗称芝麻小8脚,如果有,拆掉再看 ...

大神的经验好足  我都不知道这种故障

网友:
大神好厉害,连这种问题都被你秒了。修过的机真是不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下反馈引脚是否有链接到UP6262类这样的I2C总线下的基准电压输出芯片,俗称芝麻小8脚,如果有,拆掉再看 ...

句容你这是在数落我

网友:
主要查内存供电!!!!!!!!

网友B:
好不好搞这个板子   楼主搞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不好搞这个板子   楼主搞好没有啊,,,,,,,,,,

板子已经搞好了,反馈分压电阻有个坏了,断路了,这东西必须拆下来量才准,很简单的问题,结果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希望高手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