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M172白屏

楼主(2017-09-04):
长城 M172白屏,测量驱动板 屏供电5v,用别的电路套件测试屏正常显示。直接换驱动板好了。
长城

网友:
白屏不用换板吧 屏供电 直连不就好了

网友:
这种帖子就不要再发出来了,太简单了

网友:
楼主是说驱动板有输出5V给逻辑板,却依然是白屏,结果换驱动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