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6NM 2.3 二修机 不触发 一波三折

楼主(2017-09-04):
同行拿过来二修机,不触发,动过EC,BIOS
第一折:上电0.005,不触发,EC换的很烂,脚都是歪的,没办法,只能搞个新的装上,换好后可触发,电流0.08不动,3V5V没出来,
第二折:3V5V芯片没动过,但是原厂的焊脚感觉焊得很差,广达的板子芯片与焊盘之间的锡很饱满,,华硕的芯片还能看见芯片的铜脚,华硕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加焊后,可触发
第三折:触发电流0.35左右,无CPU供电按照时序查到桥至CPU的H_DRAM_PWRGD时电压跳变
              通过时序往前查
ALL_SYSTEM_PWRGD搞了好久,一直都是2.8V,感觉有点偏低,这个地方有好几路PG都连在上面,断开另外几路PG也一样,没办法就当他正常吧,
怀疑过桥是不是挂了,动桥工程有点大,最后没办法时再搞桥,先不动它,别人动过EC和BIOS,还是重点在EC,刷BIOS无果,查到BIOS跟EC之间的线路时发现板子跟点位有颗电阻不一样
应该是上家吧电阻搞掉了,,这颗电阻跟EC非常近,非常容易吹飞,因为这板子刚开始我就看过EC周边有没有电阻电容被吹歪,所以很确定当时就没有电阻,
找颗0欧电阻装上就亮机了,差点动桥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明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佩服  挺厉害的 应该多加分。。。

网友:
楼主不仅技术没的说,心也仔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