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楼主(2017-09-04):
板号K42JR开始开机电流1.6、1.7左右,有风枪热了显卡没亮也没管这么多就直接上BGA了,加焊好后开机还是一样,打开点位图老实量了内存总线点压一个没电压一个点1.2v,打开点位图连接到472排阻上,二话不说直接换了 ,换上亮机。华硕排阻坏的很多,还好没把显卡干挂呵呵呵。上图给大家分享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明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明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厉害了  要是我就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的好多。。。。。。。。。。。。。

网友:
手上有一个·掉电的·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要是我就直接干显卡了

我就是直接干显卡的啊,干了不好才量电压的

网友:
看见华硕的机器,就是超级讨厌

网友:
ASUS的排阻故障 这个电流大多数都会修显卡

网友:
还是你有耐心呀  如果是我的话 估计我不会对着点位图查 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