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d525+82nm10 io it8782f

楼主(2017-09-04):
客户送来一台工控电脑。故障现象,不通电,插上电源放一会 再按开机键能通电  不跑码。测试待机条件啥的都正常,能通电的时候 用手摸io有点热。冷机不通电的时候 用风枪加热一下io 立马通电。 判断io坏。io型号是it8782f,翻遍了料板也没找到这个型号的io。论坛查资料说这个io可以和 it8718f通用、 找了一个8712f-s换上之后通电 跑码 亮机。装上机器 开机 进系统也正常,唯一不不正常的是这个主板是工控主板上带6个com 现在只能认3个还有一个装不上驱动。 应该是io不完全通用,没办法 只能定芯片。。。。 芯片到了换上之后 顺利认到6个com 实验证明t8718f-s 替换8782f可以亮机进系统,但在com功能部分不行 普通家庭电脑不用com口应该没事  另附 主板bios备份

网友:
换个IO  200元到手了 我咋就没碰到

网友A:
学习了                细心才能看到问题

网友:
工控主板  200是不是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细心才能看到问题

严管版块  不要灌水哦  再灌水就要处罚了

网友:
比修台式机主板利润高,台式机最多50-60块钱吧

网友:
估计省去了些风扇调控类引脚,多了COM通讯类引脚。不过相对台式机来说,工控维修利润还是有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