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进水pp_gpu短路怎么破

楼主(2017-09-04):
最近碰到好几台6s进水机pp_gpu这路接地了,要从哪里下手?还是要翘cpu???求大神指点。

网友:
先从CPU下手了。。。。。。。。。

网友:
阻值多少。GPU这路本身阻值就很低很正常

网友:
别乱破,6S机器GPU供电对地值就15左右,你还是查查有没其它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