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A600 通病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7-09-04):
2017年9月4日                                      星期一                                                阴转小雨
       早晨闲来无事,正收拾杂乱不堪的店铺。一同行送修一台联想A600一体机,故障:花屏。
型号附图:

故障现象:花屏,忘记拍照了,就是 那种 竖道道的花。典型的 显卡故障。
      闲话少说。拆机,后盖板 底部有5颗螺丝拆除,稍稍往上一推就下来了。
接着就是主板处有一盖板,两侧有卡子,搬住卡子,往下稍用力就开了。CPU和显卡板风扇
立马呈现在眼前。根据以往经验,把显卡板拆下,加焊膏上BGA焊台,冷却。上机秒亮,收工。
      附亮机图: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让额学习了到了很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显卡虚焊都是散热不良造成的,你把里面的灰尘也清理一下。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是很容易的!碰到进水的就很麻烦了

网友:
学习了                细心才能看到问题

网友B:
学习了                加强中,学习中。

网友:
以后遇到了,就可以借鉴了,666,,,,,,,,

网友:
加焊的   最好在散热上做一下处理  不然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加强中,学习中。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不换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哦 ,,,

网友:
显卡虚焊都是散热不良造成的。。。。。

网友:
一体机修得少,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星期后又来返工,像这种虚焊问题,如果散热有隐患又会返工的,建议风扇常转

网友:
花瓶的通病一般都是三板斧,基本可以干好

网友:
说明白了  就是显卡虚汗了   加焊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太多了,加焊用多久是个麻烦事

网友:
花屏故障,一般就是显卡问题居多

网友:
显卡问题,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也不算什么通病,只能说是常见故障

网友:
这种机器BIOS 也经常坏,经常修的多

网友:
让额学习了到了很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显卡虚焊,加焊后记得散热片灰尘处理下

网友:
呵呵    这机器好修  啊    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显卡虚焊都是散热不良造成的,你把里面的灰尘也清理一下。

那是必须的,业界良心啊!拆都拆开了,那就是顺手的事。

网友E:
无语   楼组很缺分啊   显卡也发上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语   楼组很缺分啊   显卡也发上面啊

你算是说对了,特别的缺分。码字不易,发帖后 才有1分的下载分,和1金币。

网友:
显卡问题不算通病吧?散热不良显卡挂掉是必然的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很少遇到花屏了,大部分都是死机蓝屏的。

网友:
这个我还没有修到过  很少绣一体机了   很多都修不好

网友:
楼主是真无聊了,这也值得发个帖啊

网友:
显卡坏了一般不稳定,何况这样的机散热不好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是必须的,业界良心啊!拆都拆开了,那就是顺手的事。

这一班修一下收多少钱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经验,很好的经验。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奇怪 我不定 围观啊啊啊 啊啊啊啊 啊啊

网友:
风扇转速不够也是通病,出现LOGO自动关机

网友:
焊接的显卡吗..........................

网友:
修好后注意做好散热啊   不然还会返修的

网友:
显卡修好 散热也要处理好 不然会返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一班修一下收多少钱

我地方小,收160质保三个月。不知道其他维友都怎么收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地方小,收160质保三个月。不知道其他维友都怎么收费的?

我差 我才收 120 的  质保 1个月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我都是先加焊显卡,然后清理散热片,处理散热膏,用风枪测试一下散热片的导热性,然后装好开机测试!

网友:
加焊是有点危险的,有可能返修的》》》》》》》》》》》》》》》

网友:
           不改善下散热用不了多久

网友:
显卡加焊我都会加很多焊膏再把风扇改常转的。生怕会返修。

网友:
重植要好些吧,加焊不稳当,很有可能反修。

网友:
现在的机子虚焊已经很少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网友:
就是显卡虚焊了  加焊就好了 呵呵

网友:
干一炮能解决的  一般不换  不过就是不耐用

网友:
常见的显卡问题,有没有看一下散热呢,如果没处理好可能还要来返修

网友:
下次留意了,遇见故障参考楼主的

网友:
经历多了一看就知道哪里出问题  楼主好棒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加焊能用多久

网友:
可以的小伙子。分分钟修好,秒秒钟返修。

网友:
联想一体机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重新植球,或换显卡,应该会更好一点

网友:
这都是高高高高手的表现啊。学习中啊

网友:
哈哈哈哈  现在大家看到通病是不是直接 就点进来了

网友:
学习了,花屏基本上是显卡故障。。。

网友:
加个铜片在改下风扇效果更好,不会再容易虚焊

网友:
这种故障很明显的,有时候就怕你干 了显卡,显存也有问题

网友:
楼主又可以几百大洋到手了哈哈!!!!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让额学习了到了很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体机少   修的也少

网友:
联想好多一体机的显卡都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清,最好搞好散热,要不易返修

网友:
说的很轻巧,最快也的一个小时,才能换好

网友:
联想一体机花屏都是干显卡,

网友:
对你的崇拜有如滔滔之江水!!!!!!!!!!!!!!!!

网友:
花瓶这种情况比较好修 不过还是来看下 积累经验

网友:
学习了。华硕排阻坏的确实多.....。

网友:
这个加悍后不是很稳定,我遇到几台都返修了,直接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地方小,收160质保三个月。不知道其他维友都怎么收费的?
牛比。加焊保三月。那地方加焊保三月啊。。

网友:
一体机散热差,不改造很容易返修,特别这种加焊的芯片

网友:
来自: 甘肃
简直就是捡钱的机器,现在这样的机子越少了

网友:
这种是显卡无疑,加焊显卡的时候注意点,打包做好散热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焊,很少取下来重新植锡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让额学习了到了很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显卡做完了,必须的把散热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