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3T-C51主板跑C7通病解决方案。

楼主(2017-09-04):
拿到这块主板V星P43T-C51(MS7519 ver:1.4)时,插上数码卡,装上显卡,直接跑C7,不装显卡也是跑C7,

于是怀疑是内存,于是更换了几根,bios也刷过了,于事无补!上迅维查询了一下该板的资料,

都说这个板有个通病,基本就是USB 5V缺少还有KB口缺少5V供电的问题。于是我去量了,确实有一组USB 5V没有了,其他都有。

废话少说,直接来点总结的:这板的通病的基本说USB缺少5V供电,主板自带的USB口是2个为一组,每一组的后面都有个8叫IC,一般是S12 开头,还有个6脚二极

管,例如这板的D12和U7为一组,管理2个USB,     D14和U8一组管理2个USB。  只要查到哪一组的USB供电缺少,就直接干掉这2个一组的元器件就OK。

通常,这2个零件基本能在V星主板上能找到,只要是S12开头的,那么就能拆掉那一组代用。。

然后我就去V星主板上拆了替换,USB的供电5V回来了。可是依旧是跑C7,每组USB的电压都是4.68,当时我觉怀疑是不是偏低了点。走了弯路!

其实这电压最后验证是正常的! 那为何还是跑C7 ?上面提及过的,只要KB口和USB口,任意一样出问题,都同样会跑C7 !

当然,我去量,KB口是正常的!阻值也没什么偏差,但是就是跑C7,看看KB口后面就只有472排阻和COM口IC,没别的,死马当活马治。

先把472排阻换了先,一换!居然好了。直接不档C7!流畅跑到2A!

总结,修好USB和KB口的5V供电后,如果依旧跑C7!记得把KB口后面的472排阻换了!

网友:
支持非常好的东西,再接再厉立地成佛

网友:
以后遇到了,就可以借鉴了,666,,,,,,,,

网友:
不过内存跟USB电压还有关系 天呢 这板的设计也太奇葩了

网友:
缺少USB供电  还档内存代码    有点奇葩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 修过同样故障 换了8脚的5v转5v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