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垃圾。

楼主(2017-09-04):
客户送来一台B460说不开机,电源灯闪。心想通病,铁壳嘛。150搞不搞。成交。 拆下来一看吊了 CPU 供电芯片一个洞(17脚还断了脚 )。待机芯片烫手。先换了这两芯片,电流还是不上。一看好几个电压没出来。1.5 1.05 1.05VTT全没有。一看三个8209.(想不通这个吊供电为什么要用5V-S5。用S 3或S0也好呀).先换上去看看。全有了。(中间走了好多弯路。就是CPU供电这一块,拆了装,装了拆)。虽然今天的股票亏了500元,但是把这死货修好了,还是很开心的。我发帐没那么细,只会说结果。没时间去上那些截图什么的。

网友:
这个笔记本CPU 也爱一起坏·你都没有拆就敢报价150啊

网友:
这个机器也是给维修行业带来好多业务的机器

网友:
B460一般都是铁壳子坏的多   像你说这个问题 我第一遇到哦

网友:
这机子搞得我头很大。以致能把330装反了。(现像是电流上到0.8就上不去了。量起来都正常,当发现后再调过来,就秒掉。最后还是换了才好了。总结 极性电容装反后,就变质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