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ZX50J偶尔自动掉电

楼主(2017-09-04):
机子比较新,客人说开机10几秒自动关机,有时候进系统,半天就自动关机,这问题只好测试放了半天都没什么问题,开机关机都正常,在无意中碰倒出风口比较烫,难道温度问题,鲁大师测试一下,哦了压力测试CPU温度报警,马上拆机,看机器比较新,也没维修过,打开风扇没啥干净的很,风扇也正常转,拆下铜管,发现问题了, 一个柱子断脚了,还有3个基本都裂缝了,加焊上去,再温度压力测试72左右,正常。这板子会不会是一个通病呢。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明确,再仔细一点,问题就出来了  ,通病吧。。。。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这种问题就是要耐心找原因,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看样子感觉是通病的样子

网友:
温度得高吧。。。。。。。。。。。。。。。。。。

网友:
                      华硕机子出现这种情况的不少

网友:
楼主观察力仔细 好眼力  维修就是胆大心细

网友:
那个脚断了的遇到好多次了,没注意是不是那个机器比较多

网友:
学习了                细心才能看到问题

网友:
这个好解决。。。哈哈。。也算通病吧

网友:
这个   基本 上是 用机器的  不爱惜     导致的

网友:
开机十几秒就掉电不是散热问题吧,,好好测测吧 还是

网友:
流水线上下来的,估计同一批次的时间久了都会出现问题

网友:
螺丝柱断了啊           联想有几款也爱这样

网友:
现在的机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机场遇到这种

网友:
偶尔自动掉电?像这样的不应该是经常性会掉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