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PLUS不通电坑爹的维修

楼主(2017-09-04):
同行拿片华硕P8H61-M LX PLUS主板来说不通电,打阻值发现12V对VCORE短路,第一组短路了。把第一组管子和主副芯片更换后还是不通电。待机条件都正常,打电压绿线对地阻值无穷大,尼玛PSON#开路了。跑线在PCIE槽右下一点腐蚀断线了,补线后可以正常上电,但是开机有时黑屏有时不显。测量主板电压发现VCCIO只有0.8V偏低了,测量控制芯片条件都正常,换8120后主板开机正常

网友:
看来8120是通病,技嘉也是这样,还有坏华硕h61没动,估计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A:
一个板子  同时几个问题的  很少见啊  一修的就更少见了

网友:
这种多故障的机器最折腾人了,比较少见

网友:
这个CPU的电源管理芯片还特别还坏吗

网友:
这类PWM电源管理芯片损坏还是挺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板子  同时几个问题的  很少见啊  一修的就更少见了

是啊,修好一个故障又来一个,折腾人

网友(2017-11-18):
一般这种板多个故障我就不修了,既然有多个故障了,估计用也不稳定了,还不如让客户换板踏实点。

网友:
哈哈    干掉一个又一个  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

网友:
现在主板故障越多越不稳定,都没价值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手上正好有一块一模一样都板子,回头试试

网友:
这板子 好多故障

网友:
楼主666这样都能修好,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7-12-27):
我的也一样故障现在还没解决呢.楼主能给点思路不.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我正好有一个一样的板子学习了  谢谢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