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Z

楼主(2017-09-04):
3T=2E这没图没点位的有那位大神跟我说下用什么芯片替换
某宝订3天到货 一个小芯片16块大洋 死贵  电压正常 开机暗屏    这电压全无 直接飞线 开机会白一下屏一切正常在测试中       版号是X550ZA
AMD CPU 集成显卡

网友A:
按这个代码 到淘宝找卖芯片的问一下

网友B:
试试看这个是不是一样的,这个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代码 到淘宝找卖芯片的问一下

好的 谢谢 淘宝上就这一家有这个芯片而且还是旧的 拆机芯片不知道好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s://s.taobao.com/search?q=3T%3D2E&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tb.index&spm=a ...

找过了 问了淘宝卖芯片的 他只有拆机的还是旧芯片 不知道好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过了 问了淘宝卖芯片的 他只有拆机的还是旧芯片 不知道好坏

嗯,不行就先买个拆机芯片试试看吧,毕竟找不到代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不行就先买个拆机芯片试试看吧,毕竟找不到代换

先缓缓 修一个苹果先毕竟价格高  这种小鱼先不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缓缓 修一个苹果先毕竟价格高  这种小鱼先不急

哦,慢慢来吧,这种问题急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这个是不是一样的,这个点位图。

感谢你的点位 虽然有点不同但是可以用谢谢 电脑已经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