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XP-K 触发跑码 3秒掉电

楼主(2017-09-04):
触发后跑码C3就掉电 刷BIOS故障依旧

难道是富士康主板的一个通病PANSWH#信号被拉低   测量5V正常
PANSWH# 3.3V正常  PSIN/  3.3V正常   IO坏了????换个试试结果一样!!!!

有点无头绪!!!!无意中习惯性的摸摸背面发现CPU左上角发热烫手  经检查是这个电容短路 拆掉后跑码正常了
这个点电容电压是1.5V 没有会造成有复位不跑码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触摸法这个习惯不错,摸出了电容短路,很多人会认为南桥不稳定坏了,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细心才能看到问题

风神一笑 -3 -2 认证用户区请勿灌水!
小宇电脑科技 -2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楼主 ..........这个1.5V是什么啊  某个复位信号的上拉电压?

网友C:
那个电容   我猜可能是接得CPU的内存控制模块供电的

网友D:
LZ细心,这样的故障有时很难查到,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E:
对待这种问题就得需要细心一点,先摸一下

网友F:
总线VTT与北桥供电共用输出的贴片滤波电容,估计对地漏电,引起了总线供电和北桥供电不稳定,电力不足,造成跑码不稳定,会死机。不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能细心点,光凭脑袋想可能根本想不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总线VTT与北桥供电共用输出的贴片滤波电容,估计对地漏电,引起了总线供电和北桥供电不稳定,电力不足, ...

我正想让楼主说明具体信号  看到下面呢专家出马 一语点破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正想让楼主说明具体信号  看到下面呢专家出马 一语点破

我是手头刚好有这板子图纸,就看了下到底是什么,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是手头刚好有这板子图纸,就看了下到底是什么,原来是这么回事。

手上没图纸   谢谢您的说明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对待这种问题就得需要细心一点,先摸一下

是啊一般奇葩的故障都是这摸摸背面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细心,这样的故障有时很难查到,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谢谢你的加分支持   以后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容   我猜可能是接得CPU的内存控制模块供电的

楼下有个专家发图了   来详细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这个1.5V是什么啊  某个复位信号的上拉电压?

楼下有个专家发图注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                细心才能看到问题

新人多看看回复管理 是怎么回帖的 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总线VTT与北桥供电共用输出的贴片滤波电容,估计对地漏电,引起了总线供电和北桥供电不稳定,电力不足, ...

这师傅是专业的,              我都要跟他学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手上没图纸   谢谢您的说明

我也是刚好有,也想看看到底是个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师傅是专业的,              我都要跟他学徒了

你自己都是大神,我能教你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法这个习惯不错,摸出了电容短路,很多人会认为南桥不稳定坏了,学习了

无头绪是就要多摸多看有时故障刚好就找到

网友:
我这两天碰到过几个板触发到内存掉电的,全是内存管理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啊一般奇葩的故障都是这摸摸背面看看有没有断线

呵呵,这种故障也是,的需要细心才行

网友:
有些时候摸一摸确实可以发现不少问题  直接修好了

网友:
思路很好,分析的也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