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37亮度调节问题

楼主(2017-09-04):
机器来的时候开机什么都正常,客户说FN+F2不能亮度调节,我看了控制面板电源选项里也没有亮度调节来回拉的条子,显卡驱动已经打过也不行,没有下到点位图,系统也装不了,我认为是系统问题。但是U盘插上去不认,有个UEFI的U盘插上去选到它就死机了。我想直接改屏接口上的亮度调节脚,直接给3.3V,亮可以,但是暗客户不能接受,看下哪个脚可以直接搭3.3V,不能改就算了,弄了不开机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么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苹果电脑的亮度要可调就要安装BOOTCAMP才行,苹果的全部的驱动和快捷键驱动也在这个里面一起安装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电脑的亮度要可调就要安装BOOTCAMP才行,苹果的全部的驱动和快捷键驱动也在这个里面一起安装上了

驱动设备显示驱动全部打好了,没找到有快捷键的驱动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先bootcamp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是苹果的电脑还想什么 进U盘 ? 背光升压在主板上

网友:
苹果机器有时还得赚苹果的软件  看着就是麻烦

网友:
妈,狗蛋,什么破机器系统都装不上,苹果系统还原倒是很好整,修电脑咋这么难啊。

网友:
苹果电脑的亮度要可调就要安装BOOTCAMP才行

网友:
进苹果系统亮度也调不了才能确定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B:
先去苹果系统测试一下全部功能都正常  那就是Windows的驱动问题啦 这个问题要修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去苹果系统测试一下全部功能都正常  那就是Windows的驱动问题啦 这个问题要修版吗

关键刚开机都按,调不了,A壳那个苹果的标都暗的很,我记得正常苹果开机白屏非常的亮,他这个亮度调节到最低了。今天移动光驱到货,装下win7试试

网友:
已经解决,问题很简单,装好苹果系统,调亮后再装回win7就好了,奇怪的是装好win7还是没有亮度调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