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p 独显 通病 nm A031

楼主(2017-09-04):
故障时开机电流1.0-0.9所有供电都有,但是不显示,直接刷uh52即可,如果刷不进去直接换bios芯片,如果换Bios芯片刷了开机不短掉电到0.018然后自动重启,请换同型号bios芯片。。。

网友:
顺便。。。。。。正常开机电流应该是1.2几

网友A:
换一个同型号的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同型号的BIOS芯片。。。。。。。。。。。。。。。

我之前没换同型号的Bios,结果开机反复掉电到0.018.。。。然后自动重启,,,然后换了同型号的才好的

网友B:
y470p刷bios的太多了,看到那个电流也不一定就是通病吧

网友:
还是BIOS 程序有问题的是吧 谢谢分享楼主

网友:
还是BIOS 程序有问题的是吧 谢谢楼主分享啊。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y470p刷bios的太多了,看到那个电流也不一定就是通病吧

我看了论坛里很多遇到这个问题的,所以才说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