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 nm211

楼主(2017-09-04):
e450 nm211 0.65A左右,不显,屏有亮度,强按能看到屏的亮度关闭的感觉,不确定是不是显卡问题,打胶的显卡
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加焊下显卡试下吧。。。。。。。。。。。。。。。。

网友:
是没有背光吗?查一下背光啊,换个屏试试

网友:
你说的屏闪一下,只是加电的时候屏就闪一下,不是开机后几秒后闪吧。那种是正常的,不能做为判断依据

网友:
估计更多的可能也不是显卡的时候

网友:
可以试试显卡 直接上BGA

网友:
先把屏幕和排线换一下,屏接口查一下,在搞显卡

网友:
BIOS 刷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