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A40 不加电

楼主(2017-09-04):
机型:ACER EA40
板号:13233-1M
故障:不加电
同行拿来一台ACER EA40 笔记本,说不加电,我点了确实是不加电。拆机量了一下没有三五伏,量了主供电19V有,线性电压3.3和5v都有。再量发现三五伏的开启没有。发现是IO发出来的,然后量IO的条件都正常,然后直接从网上下了个EC的程序,刷完结束。亮机。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EC程序吧  谢谢分享楼主   如果在EC蕊片里的话 比较烦

网友:
是ene9102的EC吗?还是ITE的。你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
我用的TL886刷不了EC的程序。说一下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
刷EC用什么编程器,和转接座,我EC坏了j都是直接买拆机的

网友:
估计是通病,bios 问题,,导致不出3v  5v

网友:
独孤九剑,无招胜有招,楼主厉害,国产简单估计修的时候花的时间比表面要多吧?

网友:
求楼主教教怎么刷EC程序   需要什么设备吗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