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D 灯闪烁

楼主(2017-09-04):
华硕 K43SD 灯闪烁  开关键灯闪 喝触摸板按键下面有个灯闪  还有一个适配器 灯闪      机器有时候能显示 LOGO 出现就不断掉电重启     考虑到的 首先是刷BIOS  无果        机器电流非常 奇葩  有时候 09左右 不动   有时候0.6 左右    最后最后实在没招了  先从待机查起走吧    无意间 量到升压 15V 有跳变  有时候 10  V   7 v   左右           最后查了很久  发现个电阻 不正常  导致    看镊子除就是 那个电阻

网友:
抢个位子先座着,  但是这确实是我第一次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