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t7 求助

楼主(2017-09-04):
未来人类t7-970m  客户来开机不用独显正常,开启独显偶尔进系统重启,要么就在win10的菊花部位就死机啦。判断显卡问题。加焊无改变,订芯片来更换显卡,能进系统但是维持不到1分钟又是原显现重启,win10重启报错搜集的信息要么说驱动,要么电源管理。显卡的两个vbios都刷啦 显存也加焊啦    最后没法把cpu都加焊。还是一样的,开启独显情况良好能顶个1分钟蓝屏重启。关闭独显一切正常。 求高手分析究竟是其他哪里导致的还是我买到假显卡啦(bga是肯定做好了的)。

网友A:
内存  显卡 显存都 有可能   这是板CPU  吧      显卡显存可能 大点

网友B:
驱动也会引起这种问题的,可以不装显卡驱动试下会不会有问题,再到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也会引起这种问题的,可以不装显卡驱动试下会不会有问题,再到官网下载驱动

不装驱动也没有问题,如果独显显示通用显示或者970m感叹号  都不会死机  只要独显显示970m正常 就货出问题    驱动可以排除,用官网 或者nv官网   驱动工具推荐的多个版本都试过

网友:
还缺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  显卡 显存都 有可能   这是板CPU  吧      显卡显存可能 大点

显存6颗  cpu板载  我现在怀疑买到的显卡有问题  可是几百一张的显卡不敢再下手弄来试啊,

网友C:
存  显卡 显存都 有可能   这是板CPU  吧      显卡显存可能 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存  显卡 显存都 有可能   这是板CPU  吧      显卡显存可能 大点

我也怀疑显卡的可能性大些,问题没有可靠的芯片来源啊,这芯片就算是拆机坏的看着也能当新的。一上当就得搭进去3  4百  我现在已经弄买来一张啦  好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