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1JW 桥旁边的凤凰8脚BIOS备份的刷回不开机,不知为什么?

楼主(2017-09-04):
华硕N551JW 桥旁边的凤凰8脚BIOS亮机备份的刷回不开机,不知为什么?请路过的老师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以后遇到了,就可以借鉴了,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遇到了,就可以借鉴了,666,,,,,,,,

认证的帐号还灌水   被处罚 很严重的  灌水需慎重

网友:
正常操作  备份的刷写回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是不是 备份的时候 编程器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备份的时候 编程器出错了??

用2款编程器备份8脚华邦25Q64数据块,刷回上到电脑还是不亮机,真让人抓狂。不知为什么?

网友:
刷的姿势不正确吧是不是没备份好  有时候出错了 没注意看还以为备份好了

网友:
佩服  挺厉害的 应该多加分。。。

网友C:
备份文件不完整,备份损坏  。编程器故障 ... wo 我能想到的就这些了 ?、、

网友:
对比一下 备份的数据   别 错了   查一下待机条件   还是  掉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备份文件不完整,备份损坏  。编程器故障 ... wo 我能想到的就这些了 ?、、

我用RT809F编程器和CH341A编程器备份的,不知是不是编程器不行啊?能否举荐一下好用的编程器,谢谢!

网友:
唯一能解译的是,就是你把BIOS芯片给换了,或给热坏了。

网友E:
几种解释第一 芯片坏  这个可能性极低 第二 你把OTP给搞丢了 至于第三 文件不对?这种小儿科的操作几本不可能,带OTP的一旦丢失OTP 不管你怎么刷 这个bios要么不亮 如果是带EC程序的还可能不触发  OTP区域你可以看一下  搞不定的话联系我

网友F:
刷个论坛的BIOS有变化么?刷个论坛的BIOS有变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个论坛的BIOS有变化么?刷个论坛的BIOS有变化么?

你好,因没认证看不到本站论坛同品牌同型号BIOS。

网友:
真倒霉啊 楼主  没焊接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RT809F编程器和CH341A编程器备份的,不知是不是编程器不行啊?能否举荐一下好用的编程器,谢谢!

编程器没问题,估计是备份的时候没备份完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几种解释第一 芯片坏  这个可能性极低 第二 你把OTP给搞丢了 至于第三 文件不对?这种小儿科的操作几本不可 ...

你好!这个网址的同行遇到的问题与我问的也是一样的,我单用一块同型号BIOS测试的,原机BIOS没敢测试,网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3953-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网址的同行遇到的问题与我问的也是一样的,我单用一块同型号BIOS测试的,原机BIOS没敢测试,网 ...

所谓OTP 就是一次性写入技术  你换芯片是没用的 一模一样也不行 文件后面有一段代码写进去就可以了  你可以吧OTP备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谓OTP 就是一次性写入技术  你换芯片是没用的 一模一样也不行 文件后面有一段代码写进去就可以了  你可 ...

你好!打扰一下,能否提供一下 缓冲区编辑器软件,以便于查看TOP区域,若能提供一下top写入软件那就更好了,多谢老师!

网友:
你下载重新刷一下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