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c换南桥 有武汉本地的师傅吗

楼主(2017-09-04):
神舟k650c usb风扇搞坏南桥 hm87芯片组 sr17d
有武汉本地的师傅能便宜点的吗

网友:
直接到电脑城去找不就好了

网友:
你要是客户 可以直接找专业未维修的师傅更换

网友:
你怎么确定是南桥挂了,,,,。。。。。。

网友A:
直接去电脑城找不好?论坛里是全国各地的都有,武汉的还不见得能看的到。

网友:
武汉那么大还用在论坛里面问吗?

网友:
神州这机器还真不好搞,特别的不稳定

网友:
我搞过,换时候有点麻烦,建议找电脑城换芯片的师傅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电脑城找不好?论坛里是全国各地的都有,武汉的还不见得能看的到。

电脑城那叫一个贵啊,还不给当面修,水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电脑城找不好?论坛里是全国各地的都有,武汉的还不见得能看的到。

可是电脑城维修报价太贵了,而且还不给当面修

网友B:
只能呵呵!太贵是多贵,说说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呵呵!太贵是多贵,说说看?!!

回复“只能呵呵!太贵是多贵,说说看?!!”

400左右。。。

网友:
我在武汉  你这个 400是正常价格哦  350可以给你换

网友:
400   新机器  情有可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复“只能呵呵!太贵是多贵,说说看?!!”

400左右。。。

楼下不久有武汉师傅报价了吗?如果还是嫌贵,那你自己维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下不久有武汉师傅报价了吗?如果还是嫌贵,那你自己维修吧。

自己修就自己修呗 大不了买个返修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修就自己修呗 大不了买个返修台

一个返修台  比这笔记本贵多了  除非以后长期都有用武之地

网友:
一个没打好怎么办?维修还要担风险呢,400一点也不贵

网友:
最低也得350-400元,不然谁给你换,别将技术不当技术,上次还有个客户买个桥芯片过来,让我焊上去,我说是收费的,BGA取芯片下来100元,焊上去100元,好坏与我们无关,我们只管焊上去,他问修好这个故障多少钱,我说最低400元,然后那个灰溜溜的走了,过了几天又过来了,说在别的地方换了,没好,说修过的要加收200元,最低谈定550元成交。其实根本就不是桥的问题,最后飞线搞定。

网友:
自己买个机器吧 会用到的 找别人换一次不便宜啊